使用变频器调速的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还需设置热继电器保护?

楼主(2006-03-1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不用吧?
把变频器里的电子保护设置位启用即可。

楼主:
把一拖多考虑进去。应工艺需要,我用一台变频器驱动九台电衣车,每台安装热继,热继值如何设定。

网友A:
每台安装热继的话,热继按照电衣车额定电流整定,变频器就不好怎么整定,因为衣车不会同时使用,启停比较频敏。

网友B:
热继按照每台电衣车额定电流整定,变频器按总电流和设定。
如果变频器运行时后级需要断电,请加大变频器功率。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30和为70时,热继整定值还可以等于电衣车电机的额定电流吗?

楼主:
热继按照每台电衣车额定电流整定,变频器按总电流和设定。-----基频以上恒功调速,电压为电网电压,电流为额定值吗?
如果变频器运行时后级需要断电,请加大变频器功率————大功率变频器驱动小功率电机,两者间的连线上可以装mccb吗?两者最少相差多大?

网友B:
恒功调速没有问题,电机额定电压仍然选AC380V,电流为额定值。
大功率变频器驱动小功率电机,两者间的连线上可以装mccb,但变频器的富裕容量最好大于需要断开的小电机的功率1倍甚至2倍以上(仅仅是经验值而已)。

网友C:
没有必要的,因为变频器内已经有了电子过流装置,可以起保护作用

网友D:
加一个没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