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两个节点收发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6-03-13):
系统有两个节点  其中一个节点是:周立功的DP51H, 另一个节点是:89S51+sja1000+82C250,单个节点的自测试已经成功,可是两个接点的数据收发不正确,其中DP51H端用查询方式发送;89S51端用中断方式接收,DP51H的SR寄存器等于0x04,89S51查询得到SR寄存器等于0x0C,ECC寄存器等于0xA2,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2006-04-26):
可不可以把你的自检测程序发给我,我做的是CAN节点与LON节点的通信,谢谢了!
jinqiong198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