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EMOUNT5081FG氧化锆在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6-03-13):
  我公司使用5081fg氧化锆分析仪对一段炉炉膛氧含量进行在线分析,近段时间和手动分析出入很大,氧含量相差2%左右,有时分析出来的含量还趋近为0.0%;用三种不同含量的标准气对其进行校准时,反应出来的数据又是正常的。检查锆管没有堵、断的现象;氧电势和加热温度电压都有,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同行分析一下,给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wangyg:

    您好!

    对于你所出现的问题我们曾在九江发电厂中遇到过,后经过我们工程师的认真查找原因,都得以解决,因为您所描述的情况并不是很详细,所以还请wangyg在方便时打我公司电话共同探讨为好!
0755-82947588  文吉军

楼主:
 文吉军
  你好!

 能否给我你的手机或邮箱,这样能更好联系一点。如你方便的话!

网友A:
wangyg:

   您好!

   我的邮箱为wenjijun@163.com
      手机:13570877679

楼主:
还有,请问各位朋友誰有该氧化锆的中文说明书,有的话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我的e-mail: wsqdog@163.com

网友B:
能不能也email給我一份,james_he@126.com

网友C(2010-05-31):
我是迁安九江线材有限公司制氧厂的,我厂三万制氧产品氧在线分析仪也出现了,分析仪分析结果和手操分析相差很大的现象,我们分析仪分析趋势波动很大。

网友C:
如有高手能提供解决办法请与我联系,邮箱a35721100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