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缆走线沟里,电压高的在上,还是低电压的在上?

楼主(2006-03-13):
今天,有人跟我讲。电缆沟中的电缆敷设是高电压在上。依次往下走。是为了在冬天防冻,但我的的印象是。低电压在上?
请高手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觉的高电压在上边,低电压在下边.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干工程时只是高电压和信号,信号在下边.

网友B:
有没有明白的高手给大家指点以下,学习中!

网友C:
严格的说高压和低压是应该分开的。在实践中我觉的高电压在下边,低电压在上边

网友D:
个人观点
 严格的说高压和低压是应该分开的。如果混用一个电缆沟或桥架.要有明显标记.

网友E:
下午看看贴不敢回,呵呵
我们公司就像楼上说得分开的。

网友F:
不知道,正在学习

网友G:
关注一下,希望有高人来回答哦!

网友H:
有标准可查,自己找一下看看

网友I:
我们这是高压在下。低压在上,高低压电缆应分开,在0.1米以上。

网友J:
应该是低压在上,维修时先接触低压。

网友K:
                 本人从事过电气设备安装,按照标准是:控制电缆在最下面,低压电缆在中间,高压电缆在最上面。
         我说的这些标准是根据贵阳铝镁设计院的图纸而言的。

网友L:
第 5.2.1 条电缆的排列,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不应配置在同一层支架上。

二、高低压电力电缆,强电、弱电控制电缆应按顺序分层配置,一般情况宜由上而下配置;但在含有35kV以上高压电缆引入柜盘时,为满足弯曲半径要求,可由下而上配置。

网友M:
低压电缆和高压电缆尽可能分开设置在电缆沟的两侧,如果只能在同一侧时,应该将高压电缆设在控制电缆的上层,

网友N:
高壓和低壓應該分開,不能在一個溝里

网友O:
低压在上

网友P:
我原来搞过安装.一般的设计图纸好像都把高压放在上面.无论是电缆沟还是室内外电缆桥架.如果要放在一层里也就必须左右分开摆放.严禁混淆在一起!

网友Q:
一般是高压在下,低压在上,可以同沟,但是高压线路上要另外覆盖遮挡物,并且加用颜色区分。

网友R:
是高压在上面,低压在下面 .

网友S:
按照标准是:控制电缆在最下面,低压电缆在中间,高压电缆在最上面。
这书上有的,不知道你的老师有没有教,因为我也不知道这规范是否统一。

网友T:
控制电缆在最下面,低压电缆在中间,高压电缆在最上面

网友Q:
我学的是香港的线路布置规范,不知道内地有没有错?

网友U:
在电缆沟内高压在下,低压在上;在空中低压在下,高压在上.

网友V:
中国制式,上中下,左中右,后中前,分别对印高中低,你真笨.快快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