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电流

楼主(2006-03-13):
漏电流是如何产生的,一般分为几种情况,如果漏电流比较大,会有什么危害,如何预防,如何减少漏电流?

网友A:
我是身有体会啊!设备电缆绝缘降低漏电,电线断线接地漏电,零地混接,地线出现电流。设备漏电如果保护电路不动作,接地电阻又太大会使漏电设备对地电压增高,如果有人员接触会造成触电事故。
预防措施就是减小接地电阻,高危险的设备加强检测和增加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