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器主从控制

楼主(2006-03-13):
请各位老师有空时给我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A:
可以看下abb得主从传动手册,如需讨论:qfs001@126.com

网友B(2007-06-14):
所谓的主从控制就是用一太设备做主其他的做从,自动化对主的进行控制,而主的设备则对从设备进行控制.就是只有在主的设备中才有控制电路板,而从的就没有了,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请看一下资料!

网友C:
就是只有在主的设备中才有控制电路板,而从的就没有了?

不尽然把,好多主从控制都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D:
谁说只有主的控制才有电路板呀!

网友E:
大功率变频器有主从单元;
或主从控制的变频器,那是两台。

网友F(2007-07-28):
主的进行速度控制,从的进行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