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300 HM答疑解惑

楼主(2006-03-13):
TDC3000的各位同行,你们好!本人对honeywell TDC3000系统的HM颇有研究,如有问题,欢迎一起讨论,愿共享HM维护经验.email :caomao_disk@sina.com

网友A:
你好,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硬盘该怎么办,这个硬盘只有850M.

网友B:
单硬盘运行比较危险,建议你做一备份硬盘,防止硬盘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影响生产!只要做好备份,就可避免危险发生!现在老的875M的硬盘已经停产了,可以用1.8G的代替,效果是一样的!如果需要,请联系青岛海天炜业公司!电话:0532-88916760

楼主:
三个方案:
1、搞成冗余,要&kfo和带托盘的875MB硬盘
2、做BACKUP仿真盘或875MB备份盘
3、HM升级,要更新SPC FIRMWARE和逻辑双驱

网友C:
本人有全新HONEYWELL带托盘的875MB硬盘,HONEYWELL型号51196680-100,如有需要,请与DCS_HM@SINA.COM联系

楼主(2006-04-28):
请问你的系统是micro 3000/tdc3000/tps3000?

网友A:
是TDC3000,97年投运的.

网友D:
我这里是单盘冗余,我不太懂它和双盘的区别,盼望楼主能告知。另外有谁知道快速启动盘的制作,希望能详细告知,谢谢

楼主:
1、加一个带托盘的875MB硬盘和&KFO文件,就能实现冗余。
2、逻辑双驱就是一块物理盘含2个逻辑盘(分驱)
    EC $Fs>&EC>FST_VOLZ.EC $Fd an hn nnnn
Where:  s=source driver no.
        d=destination driver no.
        an=area no.
        hn=ucn no.
        nnnn=volume name

楼主(2006-08-15):
现在HM用什摸盘?

网友C:
现在HONEYWELL用的HM硬盘是日立的IDE接口笔记本硬盘,放置在SBHM卡上,此为最新的HM卡件,只需放于双节点卡件箱的上面两槽内。笔记本硬盘比SCSI接口硬盘稳定性提高很多。SBHM卡件相当于原来的HM的K4LCN、SPC卡、WDI托架、WDI I/O、SPC I/O等卡件,结构紧凑,价钱降低不少,软件要求在TPS R530以上,是HM升级换代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E(2006-12-23):
HM出现-191故障,RESET一下就好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F:
请问大家.TPS能从NT4.0升级到中文WIN2000吗

网友G:
可以升级,但前提是要看你的软件和硬件版本是否支持

网友H(2008-07-17):
硬备份和冗余同样重要的。

网友I:
请问各位,TDC3000 系统备份,都备份什么文件啊,还是全盘备份。

网友J(2008-08-18):
HM的用户卷USR3损坏怎么办

网友K:
那你有backup 吗? 重新低格之后初始化 或换张盘.

网友L:
请问,没有历史趋势的话,还想保证设备不停的话,有什么方法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单位的是TDC 3000有时会出现上下机通讯中断,严重时连HPMM都现实UNKNOW,检查时NIM状态灯均正常,没有错误代码,SHUT DOWN一个NIM后通讯恢复,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K:
回复内容:没有历史趋势,可能是采集历史趋势选项那是不是disable 要enable才行;还有就是把历史组刷出来从新下装一下。我觉得 一.你查看下NIM module,两个NIM module 是不是同型号的 有-100和-200的 二.看下NIM电源时钟同步不?

引用 网友L:
关于

请问,没有历史趋势的话,还想保证设备不停的话,有什么方法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单位的是TDC 3000有时会出现上下机通讯中断,严重时连HPMM都现实UNKNOW,检查时NIM状态灯均正常,没有错误代码,SHUT DOWN一个NIM后通讯恢复,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K:
回复内容:没有历史趋势,可能是采集历史趋势选项那是不是disable 要enable才行;还有就是把历史组刷出来从新下装一下。我觉得你查看下nim module有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L:
关于

请问,没有历史趋势的话,还想保证设备不停的话,有什么方法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单位的是TDC 3000有时会出现上下机通讯中断,严重时连HPMM都现实UNKNOW,检查时NIM状态灯均正常,没有错误代码,SHUT DOWN一个NIM后通讯恢复,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K:
有问题qq联系我 qq:191945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