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原理求教

楼主(2006-03-13):
看了ABB的传动DSC400,不明白,里面说的4象限,2象限是什么意思,谁给解释一下啊,谢谢

网友A:
2象限是不可逆,4象限是可逆...汗

网友B:
采用PWM调速,用达林顿管组成的经H网络做控制模块!

网友C:
就是这个意思,电机需要正反转或快速制动的时候,用4象限,

网友D:
是可控柜工作的状态,是在第一,三还是,一,二,三,四

楼主:
那2,4象限区别是什么,详细点解释一下

网友E:
这个你可以来电咨询020-86194536

网友F(2006-05-18):
去买本书看看吧!
这点基础都没有还敢上工控网!

网友G:
给你一个资料下载地址自己去琢磨吧!
http://www.lanyangauto.com

网友H:
四象限直流驱动器
    它可以使得电机在四象限都可以运行,它是由两组三相可控硅整流桥反并列组成的可逆整流电路来驱动直流电机运转。当整流桥组I工作时,其可控硅控制极由移相触发电路产生的触发导通角等于α的触发脉冲控制,使得驱动器输出直流电压为Uz的直流电压给直流电机,电机得以正转;此时移相触发电路产生的逆变角为β的触发脉冲随时准备触发反组整流桥组II,整流触发角α始终应等于逆变触发角β。我们说整流桥组I工作于整流状态,而整流桥组II工作于待逆变状态。同样,整流桥组II工作于反向整流状态,而整流桥组I工作于正向待逆变状态的原理和上面的相同。控制这两整流桥组的触发脉冲的是由逻辑换向电路完成逻辑无环流换向,为了避免电机换向时的电流冲击,其换向具有电流和零点换向的功能。

网友H:
一象限直流驱动器
    有一组三相可控硅整流桥的驱动器就是不可逆整流驱动器,原理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有的称为二象限,可能也就是指的不可逆整流驱动器,实际它只能使得电机在一个象限工作,不可能使得电机反转(除非用正反两接触器互锁控制)。我认为不应称为二象限驱动器。

网友I:
正反转绝不是什么四象限!
一般地,电机工作在电动状态,也就是在一,三象限工作,三象限就是反转。如果有外力拖动电机旋转,并电机内有励磁电流的话,电机就工作在发电状态,成为一个发电机,这就是工作在二、四象限了。

网友J:
励磁反向,电机不就可以工作在3象限了吗

网友K(2008-07-13):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L(2008-08-12):
http://www.comeon365.com/ 网上购电气产品快速便捷

网友M:
对:吴仙 关于正反转绝不是什么四象限!
一般地,电机工作在电动状态,也就是在一,三象限工作,三象限就是反转。如果有外力拖动电机旋转,并电机内有励磁电流的话,电机就工作在发电状态,成为一个发电机,这就是工作在二、四象限了。
内容的回复:

吴仙同志的解释是真确的。我补充解释一下:一 二 三 四 象限是怎么来的,以转距为横坐标,转速为纵坐标,将平面分为四个部分,从横坐标的正方向开始逆时针旋转,依次是一 二 三 四 象限。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关于那2,4象限区别是什么,详细点解释一下

二象限是电机还是正转,但此时不是工作在电动状态而是工作在发电状态,同样四象限是电机反转,但此时不是工作在电动状态而是工作在发电状态

网友N:
4象限电机不但可以正反转,主要的是可以回馈电能给电网。

网友O(2009-04-22):
1.5~7.5KW变频器整流桥击穿及电解电容爆开,帮我 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O:
是220V的,一定是 外部接线故障

网友O:
帮我回复acheng20088@163.com

网友P:
向大家学习了!谢谢!!

网友Q:
我一直喜欢研究直流调速器,电话15270737988,QQ395811539  QQ群42720198

网友R:
我给个清楚的解释吧!

汗:直流电机,正向电动是第一象限,正向制动是第二象限,反向电动是第三象限,反向制动是第四象限!当然四象限运行的调速装置,有两组整流桥,四象限是电机学的问题不是整流的问题!

网友S(2009-07-27):
学习了,四象限运行就是电动和发电的切换

网友T(2011-11-06):
对:如是观 关于去买本书看看吧!
这点基础都没有还敢上工控网!
内容的回复:

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很牛B了?回复七楼

网友U:
谢谢楼上给的那个网址啊,我也去看看。

这个是完全不懂的

网友V:
直流调速(590及西门子6RA系列)

专业维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