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RA23求助

楼主(2006-03-13):
修到了一台RA23的机器,该死的,励磁模块炸了,把2个0.04欧姆的电阻炸坏了,还有个二极管也坏了,二极管型号是BYV16GP,请教一下这个是多大的管子,还有电阻市场里买的到吗??请大虾们帮帮忙,3Q

楼主:
啊哦,我写错了,不是RA23的直流,是6RA70的机器,坏了BYV16GP,就是不知道是多大的二极管,电阻已经搞到了,模块也有了,谁可以提供一下这个二极管的特性,谢谢啦

网友A(2009-02-24):
BYV16GP快会复二极管的参数可用其它快恢复管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