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助: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么单位的UPS总坏

楼主(2006-03-13):
我新到了一个单位,这个单位的UPS比较多,不知什么原因UPS总坏.我以前接触UPS比较少,请各位为同人帮帮忙.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知你UPS坏的是什么呢?

网友B:
就象楼上说的怎么坏法?是有旁路无逆变输出?是全无?是进市电就报警或是进市电就跳市电闸?还是电池能逆变等。都是什么牌子的UPS?太笼统了不好回答。

网友B:
说简单点主要有三点易造成UPS损坏:市电电压过高;UPS常处于过载状态;使用环境太恶劣(尘、潮、湿)。

楼主:
我说不清楚.坏了之后就不能用了

楼主:
是不是里边的元件坏了

网友C: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的判断是:是不是用的劣质产品?

网友D:
楼主,你总要说清楚UPS损坏的症状
易造成UPS损坏:市电电压过高;UPS常处于过载状态;使用环境太恶劣(尘、潮、湿)。及后备式UPS电池损坏等

网友E:
楼主,你连坏的现象都说不清楚,要我们帮什么忙呢?

网友F(2006-05-17):
找个懂一点电的人,说清故障现象,才好帮你.

网友G:
我单位的UPS也是坏了//用的不长时间//表面现象是//通上电之后输出没有/灯也不亮///看看他的保险丝又没坏//请行家分析下最有可能的是哪方面问题/////还有我的UPS是在线式的///现在是串在电力设备上用的//但UPS坏了以后会影响到整个设备的运行//所以请问输出可以跟市电并在一起用吗?????急

网友H:
我们也有一UPS老坏
UPS是通过稳压电源带电脑的
行车一开动,造成压降~~UPS两把就烧了
UPS是山特的
有什么办法让我的UPS不再烧了吗
???????
仔细想想~~为什么电压低,我的UPS还会烧啊?不烧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I:
山特的UPS是容易受电压波动而烧毁,我们试验室的UPS也是,不抗灰尘,输出不稳定,而且持续时间太短。在输入端人为的加入滤波器,还得经常维护。只有选取新型号,性能优越适合中国国情的使用好了。

网友G:
我们用的UPS也是山特的/1KW的

网友J:
UPS坏多种情况是因为,UPS性能问题,有带载能力,输入电压范围,
频率范围,电网跟踪速率,是高频还是低频,抗冲击能力等许多许多方面,仔细选择!

网友K(2006-07-03):
我的山特UPS也坏了

网友L:
大家好!UPS电源在内部电池没电和电量低的情况下就会不工作!就算有外部电源输入!大空可以取出电池进行冲电后再放回机内,可再用!所以UPS千万不要长时放置不用!我曾经修过这样情况的东西!

网友M(2006-08-07):
我也用山特的UPS,不到2年就坏了
没意思,建议大家不要买

网友N:
肯定是质量差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