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高手6se 70问题

楼主(2006-03-13):
请教6se  70变频器 一上电,显示报警F011,请教那个出了问题  机器好像是 22K的

网友A:
 过电流,电流检测TL084坏,这是6se70的通病,

楼主:
这个件您有吗  大约  多钱

网友B:
象你的故障一般不是TL084坏,有可能是15V电压不正常,我这里有很多西门子配件www.b2bqiji.cn/20001

网友A:
TO:6se70我司修得较多的,请电0571-88820936,88829567裘工交流。也可以代为维修,检测报价,报价合理

网友C(2008-06-20):
检测回路的问题呀!但是要是那玩意老坏的话,可就要全面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