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急请教可控硅的问体

楼主(2006-03-13):
在有可控硅组成的触发电路中,三个可控硅为一相,分正负两相,来控制直流电机.在最近却出现一次连续烧坏三个可控硅而且为一相是正极.在次向各位高工请教这个问体

网友A:
请问是不是三个可控硅烧坏的都是正极,电路中可有COMSFET管做开关,如果是的话就是在瞬间停电造成的,

楼主:
我们的可控硅时常出现烧坏的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久没有给你回信,
就我自己的看法,可控硅时常出现烧坏的现象,主要原因是: 1工作电压不稳定,
2电路中有较大的电容,当瞬间停电时可控硅的
正极会受到一个大的电压,现在已经有公司在
做这方面的测试,保证产品在多大的电压下不
被破坏.
我个人建议你加稳压电源,看一下能不能改一下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你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