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时无编码器怎样试伺服器

楼主(2006-03-13):
维修时无编码器怎样试伺服器

网友A:
SSC控方式

网友B(2008-03-12):
这个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看看.www.cnc024.com.的确我们在维修后,有些故障是需要试验机器好不好用的.因为侍服器必须是闭环控制的.这是一.二就是控制信号都是来自PLC或者电脑!这就对我们在试机时提供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