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驱动,有人这样用过变频器吗?

楼主(2006-03-13):
如果你的公司从国外搬来一套设备,在国外用460V,60Hz供电,到了中国
怎样解决变频问题?电压好说,用变压器把380V变为460V就好了,而频率
怎么解决呢?用一台大功率的变频器把50Hz变为60Hz怎么样?
各位朋友请说说你们的看法!

网友A:
这本就是一些变频器的本职功能,不是拍脑袋的新发明啦。比如用AB的B系列firmware的700S,输出再配合适的DU/dt滤波器或正弦滤波器就行了。这在广东应用很普遍,要注意三相不平衡度容忍值和波纹系数就可以了。

楼主:
雅各宾,用那种变频器比较好呢?

网友B:
你可以使用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A:
你有这方面的客户需求么?请给我发MAIL,我这里有成型参考方案。留下你的电话和联系方式。

网友C:
台达;东元变频器都可以;都自带其功能

网友D:
要安全用进口的

网友E:
用VACON变频器,VACON变频器已经做过很多这方面的方案。

网友F:
用富凌的 变频电源专用系列 DZB100D的 可以联系我们025-86600111

楼主:
西门子的可不可以,我那套设备功率大约300KW.
雅各宾,我的Email:manfir@163.com

网友G:
用丹佛斯的最好,他有460V的0-1000HZ

网友A:
给你发了MAIL

网友H:
您的设备用变频器当然可以:象以上各位说的用变压器把380V变为460V+丹佛斯460V的0-1000HZ或别的变频器。
这样您要花多少钱,你们公司不介意啊!300KW配下来要20-50万。
我完全可以改您的设备为国内标准380V50Hz用电,为设备提供一种最合理的应用;花很少一点钱甚至不花钱。你可以把资料传真给我或和我联系。
我们是改装知名进口变频器的,但我不推荐你用变频器+变压器,耗电占地影响设备污染电网----哈哈要么你象雅兄说的“输出再配合适的DU/dt滤波器或正弦滤波器就行了。”

网友I:
使用变频电源即可,我们有专门的变频电源021-64783171

网友J:
这个我们用优利康300KW的变频器外加输出变压器已经在无锡湖滨广场的应急电源上成功使用!有问题可以来电探讨!0510-85161131 85161132

网友K:
呵呵,直接改造设备比加变频器省钱。

楼主:
直接改造设备价钱更高,至少100万。
其实有的设备必须460V60Hz,有的380V50Hz也可以运行。
这里面有很多西门子的驱动器听说改一下参数就可以在380V50Hz运行。
想问问各位专家,不带驱动器的电机是否在480V60Hz和380V50Hz都可以
正常运行?

网友A:
一般不能正常运行。除非你电机是双电压等级的。

网友L:
用变频器太浪费,用变频电源就可以,济南有作,国外有美国太平洋

楼主:
楚留香,变频电源稳定吗?能带很多电机同时启动吗?能防止浪涌吗?
谢谢!

网友H:
李小丰
是的改一下参数或跳线就可以!
不带驱动器的电机最多加变压器就可以。
其实还有别的办法

楼主:
HAO MAO,听说60Hz的电机在50Hz下运行会发热,对吗?

网友H:
发不发热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HAO MAO,我是怕用50Hz电给60Hz的电机供电会损害电机。

网友M:
对于电机来说,有驱动器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目前的电机大多数都可以双频运行,即380v/50hz 或430v/60hz.对于设备来说,尤其数控设备。大多数带有整流装置,最终控制系统使用的是直流。因此改造遵循这样的标准就行了。直流电压保持不变。更改整流单元。对于驱动器,也是一样。但是电机可能麻烦一些。因为转速要变得。和系统的配合比较麻烦

网友N(2006-08-16):
呵呵,各位大下,如果是流水线我建议用变频电源,如果是纯粹电动机建议用变频器.热线:021-59170535,http://www.shnuoyi.com

网友O:
你就不能说出变频器的型号及产地吗?为什么总是让大家在这里猜呀.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能找到变频器的资料,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改硬件应该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再说现在的变频器都是双频吧,我觉得单频的变频器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更何况你要是大动干戈,那要花多少钱呀,更何况你这样折腾,设备到底能够创造出来多少价值呀.做工控首先要考虑的是成本,其次是实用.你说呢?

网友P:
先要搞清楚那些设备需要考虑电源的频率,那些设备不用考虑电源的频率,再对症下药。

网友Q:
 冒进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17 0:56:00
    你就不能说出变频器的型号及产地吗?为什么总是让大家在这里猜呀.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能找到变频器的资料,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改硬件应该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再说现在的变频器都是双频吧,我觉得单频的变频器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更何况你要是大动干戈,那要花多少钱呀,更何况你这样折腾,设备到底能够创造出来多少价值呀.做工控首先要考虑的是成本,其次是实用.你说呢?

。。。变频器什么时候有单频和双频之分?
昏迷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设备,我原来碰到一个测试平台进口的,用50hz的电结果设备电路板烧坏。
另外雅各宾说的很对,用变频器加du/dt滤波器再加LC滤波,这个是很成熟的方案了,华东区有很多厂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另外,如果你的设备是电子设备必须加上LC滤波,否则照样烧板子!

网友R:
不能用变频器!
可以用可调电压与频率的电源稳压器!

网友S:
用变频器是可以的,通过参数设置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电压调到你所需要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T:
调整一下相关参数就可以!
比如ABB变频器,亚洲软件和美国不一样,无非就是几个参数缺省值的问题。

网友U(2006-10-19):
找广东江门安利,他们有很成熟的解决方案

网友V:
www.jmanli.com,变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