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传感器输出波动大(急)

楼主(2006-03-13):
各位大虾:我有一个传感器是水的溶解氧测量的,输出是给变频器的调速信号:4—20毫安
现在因为工艺上的情况波动大导致这个直流信号波动大,结果导致变频器的输出也波动大,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个传感器的输出波动小点,但又不改变输出量。请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你好:工艺上的情况导致溶解氧测量传感器波动大,可改变测量仪表的输入数字滤波系数。如果使用宇电仪表就有输入数字滤波系数dL修改,使输入信号波动平滑一些,dL值越大测量信号越稳定,但响应也慢了。一般在测量受到较大干扰时,可逐步曾大dL值。宇电仪表AI-808AX型。
啤酒厂的发酵液管道冲氧时也有此情况,是冲氧不均匀而造成的,喷氧头微孔没有设计均匀。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楼主:
谢谢,我努力试一试!如有问题在联系你

网友A:
有事打我手机24小时开着。

网友B:
增大传感器阻逆系数管用,但这样降低灵敏度.可增大传感器处工艺管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