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关于VC++编写OMRON PLC的通信文件DLL

楼主(2006-03-13):
我现在想做一个关于VC++编写OMRON PLC的通信文件DLL.也就是用上层监控软件来调用.谢谢!!

网友A:
实现hostlink协议即可。

楼主:
如何实现??我不知怎么用HOSTLINK来实现??

网友B:
在VC中加入通讯类或使用API编程,在程序中按照通讯协议发送和接收数据即可
有问题可联系MGK2008@YAHOO.COM.CN

网友C(2009-09-01):
需要DLL文件请直接到
www.lflzdh.cn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