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C++中位图按钮的新颖设计(转载)

楼主(2006-03-14):
在众多的Windows软件中,位图按钮(BitmapButton)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与普通按钮相比,它以图形代替文字,形象直观,使画面更加活泼,使人机界面更加友善。笔者在用Visual C++编制软件时,经常用到位图按钮。但在编制的过程中,发现它也还存在着美中不足的地方。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在上Internet时,经常使用各种浏览器,例如IE或Netscape,它在工具条上的位图按钮不能不给使用者留下深刻印象。当鼠标未触及时,正常状态下的位图按钮只是平面图形;一旦触及,它立即“浮现”出来,一方面提示用户,另一方面其色彩以及立体感的反差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现在众多用Visual C++编写的软件中,位图按钮在触及前后并不改变,尽管它较普通的按钮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仍不免显得有些呆板,缺乏“动感”。本文试利用位图按钮的“获得输入状态”(focused)与鼠标操作相结合加以解决。

二、解决的方法及相关函数

  Microsoft基本类库(MFC)提供CBitmapButton类,其常用的成员函数有AutoLoad和LoadBitmaps。下面简略加以介绍:

  1. BOOL AutoLoad( UINT nID, CWnd* pParent );

  该函数将一个普通按钮与一个CBitmapButton类对象联系起来。

BOOL LoadBitmaps( LPCSTR lpszBitmapResource, LPCSTR lpszBitmapResourceSel = NULL, LPCSTR lpszBitmapResourceFocus = NULL, LPCSTR lpszBitmapResourceDisabled = NULL );
  位图按钮具有四种状态:正常(U)状态,按下(D)状态,获得输入(F)状态, 禁止(X)状态。其中F状态并不常用。

该函数将CBitmapButton类对象的上述四种状态与四个位图文件相对应,其中参数:

lpszBitmapResource是位图按钮正常状态(U)下的位图文件名。

  lpszBitmapResourceSel 是位图按钮按下状态(D)下的位图文件名。

  lpszBitmapResourceFocus 是位图按钮获得输入状态(F)下的位图文件名。

  lpszBitmapResourceDisabled 是位图按钮禁止状态(X)下的位图文件名。

SetCapture( )和 ReleaseCapture( )
  SetCapture()对鼠标进行”捕捉”,即使鼠标光标已经移出该窗口,窗口仍能够接受到所有有关鼠标的消息。ReleaseCapture( )则用来释放对鼠标的捕捉。

  当鼠标触及但尚未按下时,并不对应其中任何一种状态,可见VC++并不提供相应的机制,以解决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本程序利用鼠标在该位图按钮所在范围移动时,将其设置成获得输入状态,调入第三资源文件“F”位图文件加以实现。在鼠标触及该位图时,使之“浮现”出来,并将鼠标光标变成小手形状,再加以振铃以示提醒。同时由于使用SetCapture()函数,故需要对鼠标的各种操作进行设计。主要程序段如下。

三、主要程序段

  笔者编写了一个小演示程序,简单模拟电器开关功能。它有两个位图按钮和一个用作状态显示屏的编辑控制框。当鼠标位于位图按钮之上时,状态显示屏均显示"鼠标的光标在位图按钮上"。电源开关开时,按“喇叭”位图按钮则会发声;否则“喇叭”位图按钮变灰,不起作用。

void CBmpDlg::OnMouseMove(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CWnd * pWnd;

HCURSOR MyCursor;

CRgn m_regionPower; //Region of POWER Button

CRgn m_regionPlay; //Region of PLAY Button

//建立位图按钮的矩形区域

m_regionPower.CreateEllipticRgnIndirect(CRect(27,56,72,92));

m_regionPlay.CreateEllipticRgnIndirect(CRect(78,56,120,92));

CString ShowString0 = "鼠标的光标在位图按钮上!!!";

… … … …

m_bPlay = FALSE;

m_bPower= FALSE;

if (m_regionPower.PtInRegion(point)) //鼠标落在位图按钮之上

{

m_bPower = TRUE;

//将位图按钮设置成获得输入状态

pWnd= GetDlgItem(IDC_BUTTON_POWER);

pWnd->SetFocus();

SetCapture();

InputEdit().SetWindowText(ShowString0);

InputEdit().ShowWindow(TRUE);

//将鼠标光标变成小手形状

MyCursor = AfxGetApp()->LoadCursor(IDC_MYCURSOR);

::SetCursor(MyCursor);

VERIFY(m_Play.LoadBitmaps("PLAYU","PLAYD","PLAYF","PLAYX"));

m_bPressedPlay = FALSE;

return;

}

if (m_regionPlay.PtInRegion(point)) //鼠标落在位图按钮之上

if (m_bPowerOn) { //如果电源已被开启

m_bPlay = TRUE;

pWnd= GetDlgItem(IDC_BUTTON_PLAY);

pWnd->SetFocus();

SetCapture();

InputEdit().SetWindowText(ShowString0);

InputEdit().ShowWindow(TRUE);

MyCursor = AfxGetApp()->LoadCursor(IDC_MYCURSOR);

::SetCursor(MyCursor);

VERIFY(m_Power.LoadBitmaps("POWERONU","POWEROND","POWERONF"));

}

else { //如果电源已被关闭

ReleaseCapture();

InputEdit().SetWindowText(ShowString0+ShowString2);

InputEdit().ShowWindow(TRUE);

VERIFY(m_Power.LoadBitmaps("POWEROFU","POWEROFD","POWEROFF"));

m_bPres

网友A:
离矢量图形还有远

网友B:
求较:VC++只能载入8bit的位图,怎样才能把24bit以上的位图转换成8bit的呢?好象用photoshop都不行啊?

网友C(2009-03-31):
学习中,不太懂.请多指教

网友D:
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那个软件,先打开,然后在另存为,在另存为格式里选8位位图

网友E(2009-05-21):
搞工控跟搞编程有区别,不能在细节上过分花时间

网友F(2009-07-19):
PLC与VB/VC通信QQ交流群:73985071,欢迎大家进入该群交流技术。

网友G(2009-08-29):
http://www.minyantech.com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与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H(2009-10-30):
学习中

可以简单些吗

网友I(2009-12-12):
哪位大哥有VISUAL  VC++软件,本人无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