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下用MSComm控件实现串口通讯

楼主(2006-03-14):
    首先,在对话框中创建通信控件,若Control工具栏中缺少该控件,可通过菜单Project --> Add to Project --> Components and Control插入即可,再将该控件从工具箱中拉到对话框中。此时,你只需要关心控件提供的对 Windows 通讯驱动程序的 API 函数的接口。换句话说,只需要设置和监视MSComm控件的属性和事件。

打开所需串口后,需要考虑串口通信的时机。在接收或发送数据过程中,可能需要监视并响应一些事件和错误,所以事件驱动是处理串行端口交互作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使用 OnComm 事件和 CommEvent 属性捕捉并检查通讯事件和错误的值。发生通讯事件或错误时,将触发 OnComm 事件,CommEvent 属性的值将被改变,应用程序检查 CommEvent 属性值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 若是在SDI中使用该控件则要调用下两句,在对话框程序中该语句有MFC自己创建
// 所以不用人为添加
DWORD style=WS_VISIBLE;
m_MSComm.Create(NULL,style,CRect(0,0,0,0),this,IDC_MSCOMM1);
// 串口控件的初始化
DWORD style=WS_VISIBLE;
m_MSComm.Create(NULL,style,CRect(0,0,0,0),this,IDC_MSCOMM1);
if(m_MSComm.GetPortOpen()) //如果串口是打开的,则行关闭串口

 m_MSComm.SetPortOpen(FALSE);

m_MSComm.SetCommPort(1); //选择COM1
m_MSComm.SetInBufferSize(1024); //接收缓冲区
m_MSComm.SetOutBufferSize(1024);//发送缓冲区
m_MSComm.SetInputLen(0);//设置当前接收区数据长度为0,表示全部读取
m_MSComm.SetInputMode(1);//以二进制方式读写数据
m_MSComm.SetRThreshold(1);//接收缓冲区有1个及1个以上字符时,将引发接收数据的OnComm事件
m_MSComm.SetSettings("9600,n,8,1");//波特率9600无检验位,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if(!m_MSComm.GetPortOpen())//如果串口没有打开则打开
 m_MSComm.SetPortOpen(TRUE);//打开串口
else
 m_MSComm.SetOutBufferCount(0);
// 控件事件的响应声明
// *.h
//{{AFX_MSG(CGolfView)
afx_msg BOOL OnComm();
DECLARE_EVENTSINK_MAP()
//}}AFX_MSG
// *.cpp
BEGIN_EVENTSINK_MAP(CGolfView, CView)
//{{AFX_EVENTSINK_MAP(CAboutDlg)
ON_EVENT(CGolfView, IDC_MSCOMM1, 1 /* OnComm */, OnComm, VTS_NONE)
//}}AFX_EVENTSINK_MAP
END_EVENTSINK_MAP()
// 控件事件的响应
BOOL CGolfView::OnComm()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switch(m_MSComm.GetCommEvent())
 {
  case 1: // comEvSend发送数据
   break;
  case 2: // comEvReceive读取数据
   // MessageBox(_T("读取数据事件"), _T("TRACE"), MB_OK);
   variant_inp=m_MS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 接受数据
   for(k=0; k    {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 //转换为BYTE型数组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recd+=strtemp;
   }
   // UpdateData(TRUE);

   break;
  default: // 传输事件出错
   m_MSComm.SetOutBufferCount(0);
   break;
  }
 UpdateData(FALSE); //更新图象内容
 return TRUE;

楼主:
在VC++中有两种方法可以进行串口通讯。一种是利用Microsoft公司提供的ActiveX控件 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另一种是直接用VC++访问串口。下面将简述这两种方法。

  一、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Microsoft公司在WINDOWS中提供了一个串口通讯控件,用它,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利用串口进行通讯。在使用它之前,应将控件加在应用程序的对话框上。然后再用ClassWizard 生成相应的对象。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它了。

  该控件有很多自己的属性,你可以通过它的属性窗口来设置,也可以用程序设置。我推荐用程序设置,这样更灵活。

   SetCommPort:指定使用的串口。

   GetCommPort:得到当前使用的串口。

   SetSettings:指定串口的参数。一般设为默认参数"9600,N,8,1"。这样方便与其他串口进行通讯。

   GetSettings:取得串口参数。

   SetPortOpen:打开或关闭串口,当一个程序打开串口时,另外的程序将无法使用该串口。

   GetPortOpen:取得串口状态。

   GetInBufferCount:输入缓冲区中接受到的字符数。

   SetInPutLen:一次读取输入缓冲区的字符数。设置为0时,程序将读取缓冲区的全部字符。

   GetInPut:读取输入缓冲区。

   GetOutBufferCount:输出缓冲区中待发送的字符数。

   SetOutPut:写入输出缓冲区。

  一般而言,使用上述函数和属性就可以进行串口通讯了。以下是一个范例。

#define MESSAGELENGTH 100

class CMyDialog : public CDialog
{
protected:
      VARIANT InBuffer;
      VARIANT OutBuffer;
      CMSComm m_Com;
public:
......
}

BOOL CMyDiaLo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m_Com.SetCommPort(1);
      if (!m_Com.GetPortOpen())
      {
            m_Com.SetSettings("57600,N,8,1");
            m_Com.SetPortOpen(true);
            m_Com.SetInBufferCount(0);
            SetTimer(1,10,NULL);
            InBuffer.bstrVal=new unsigned short[MESSAGELENGTH];
            OutBuffer.bstrVal=new unsigned short[MESSAGELENGTH];
            OutBuffer.vt=VT_BSTR;
      }
      return true;
}

void CMyDiaLog::OnTimer(UINT nIDEvent)
{
      if (m_Com.GetInBufferCount()>=MESSAGELENGTH)
      {
            InBuffer=m_Com.GetInput();
            // handle the InBuffer.
            // Fill the OutBuffer.
            m_Com.SetOutput(OutBuffer);
      }
      CDialog::OnTimer(nIDEvent);
}

  用该控件传输的数据是UNICODE格式。关于UNICODE和ANSI的关系和转换请参看MSDN。

  关于该控件的其他详细资料请查看MSDN关于COMM CONTROL部分。

  二、直接用VC++访问串口。

  在VC++中,串口和磁盘文件可以统一的方式来简单读写。这两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WINDOWS 9X下磁盘文件只能做同步访问,而串口只能做异步访问。

  CreateFile:用指定的方式打开指定的串口。通常的方式为

  m_hCom = CreateFile( "COM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

  m_hCom为文件句柄。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指定可以对串口进行读写操作。第三个参数0表示串口为独占打开。OPEN_EXISTING表示当指定串口不存在时,程序将返回失败。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则表示文件属性。当打开串口时,必须指定 FILE_FLAG_OVERLAPPED,它表示文件或设备不会维护访问指针,则在读写时,必须使用OVERLAPPED 结构指定访问的文件偏移量。

   ReadFile:读取串口数据。

   WriteFile:向串口写数据。

   CloseHandle:关闭串口。

  COMMTIMEOUTS:COMMTIMEOUTS主要用于串口超时参数设置。COMMTIMEOUTS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_COMMTIMEOUTS

      DWORD ReadIntervalTimeout;
      DWORD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DWORD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DWORD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DWORD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COMMTIMEOUTS,*LPCOMMTIMEOUTS;

  ReadIntervalTimeout:两字符之间最大的延时,当读取串口数据时,一旦两个字符传输的时间差超过该时间,读取函数将返回现有的数据。设置为0表示该参数不起作用。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读取每字符间的超时。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一次读取串口数据的固定超时。所以在一次读取串口的操作中,其超时为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乘以读取的字节数再加上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将ReadIntervalTimeout设置为MAXDWORD,并将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和ReadTotalTimeoutConstant设置为0,表示读取操作将立即返回存放在输入缓冲区的字符。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写入每字符间的超时。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一次写入串口数据的固定超时。所以在一次写入串口的操作中,其超时为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乘以写入的字节数再加上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SetCommTimeouts函数可以设置某设备句柄的超时参数,要得到某设备句柄的超时参数可以用GetCommTimeouts函数。

  DCB:DCB结构主要用于串口参数设置。该结构太庞大,这里就不一一讲述了,有兴趣者可查看MSDN关于DCB的描述。其中下面两个是比较重要的属性。

  BaudRate:串口的通讯速度。一般设置为9600。

  ByteSize:字节位数。一般设置为8。

  DCB结构可以用SetCommState函数来设置,并可以用GetCommState来得到现有串口的属性。

  SetupComm:设置串口输入、输出缓冲区。

  OVERLAPPED:保存串口异步通讯的信息。具体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_OVERLAPPED

      DWORD Internal;
      DWORD InternalHigh;
      DWORD Offset;
      DWORD OffsetHigh;
      HANDLE hEvent;
} OVERLAPPED;

  Internal,InternalHigh是保留给系统使用的,用户不需要设置。

  Offset,OffsetHigh是读写串口的偏移量,一般设置OffsetHigh为NULL,可以支持2GB数据。

  hEvent读写事件,因为串口是异步通讯,操作可能被其他进程堵塞,程序可以通过检查该时间来得知是否读写完毕。事件将在读写完成后,自动设置为有效。

  通过以上这些函数和结构,我们就可以通过串口进行通讯了,现在我们具体看下面的实例:

BOOL CSerial::Open( int nPort, int nBaud )
{
      if( m_bOpened )
            return( TRUE );
      char szPort[15];
      DCB dcb;

      wsprintf( szPort, "COM%d", nPort );
      m_hComDev = CreateFile( szPor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NULL,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NULL );
      if( m_hComDev == NULL )
            return( FALSE );

      memset( &m_OverlappedRead, 0, sizeof( OVERLAPPED ) );
      memset( &m_OverlappedWrite, 0, sizeof( OVERLAPPED ) );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0xFFFFFFFF;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0;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5000;
      SetCommTimeouts( m_hComDev, &CommTimeOuts );

      m_OverlappedRead.hEvent = CreateEvent( NULL, TRUE, FALSE, NULL );
      m_OverlappedWrite.hEvent = CreateEvent( NULL, TRUE, FALSE, NULL );

      dcb.DCBlength = sizeof( DCB );
      GetCommState( m_hComDev, &dcb );
      dcb.BaudRate = nBaud;
      dcb.ByteSize = 8;
      if( !SetCommState( m_hComDev, &dcb ) ||!SetupComm( m_hComDev, 10000, 10000 ) ||
            m_OverlappedRead.hEvent == NULL ||m_OverlappedWrite.hEvent == NULL )
      {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if( m_OverlappedRead.hEvent != NULL )
                  CloseHandle( m_OverlappedRead.hEvent );
            if( m_OverlappedWrite.hEvent != NULL )
                  CloseHandle( m_OverlappedWrite.hEvent );
            CloseHandle( m_hComDev );
            return FALSE;
      }

      m_bOpened = TRUE;
      return m_bOpened;
}

int CSerial::InBufferCount( void )
{
      if( !m_bOpened || m_hComDev == NULL ) return( 0 );
      DWORD dwErrorFlags;
      COMSTAT ComStat;

      ClearCommError( m_hIDComDev, &dwErrorFlags, &ComStat );
      return (int)ComStat.cbInQue;
}

DWORD CSerial::ReadData( void *buffer, DWORD dwBytesRead)
{
      if( !m_bOpened || m_hComDev == NULL ) return 0;
      BOOL bReadStatus;
      DWORD dwErrorFlags;
      COMSTAT ComStat;

      ClearCommError( m_hComDev, &dwErrorFlags, &ComStat );
      if( !ComStat.cbInQue ) return 0;

      dwBytesRead = min(dwBytesRead,(DWORD) ComStat.cbInQue);

      bReadStatus = ReadFile( m_hComDev, buffer, dwBytesRead, &dwBytesRead, &m_OverlappedRead );
      if( !bReadStatus )
      {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
                  WaitForSingleObject( m_OverlappedRead.hEvent, 2000 );
                  return dwBytesRead;
            }
            return 0;
      }
      return dwBytesRead;
}

DWORD CSerial::SendData( const char *buffer, DWORD dwBytesWritten)
{
      if( !m_bOpened || m_hComDev == NULL )
            return( 0 );
      BOOL bWriteStat;
      bWriteStat = WriteFile( m_hComDev, buffer, dwBytesWritten, &dwBytesWritten,&m_OverlappedWrite );
      if( !bWriteStat)
      {
            if (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
                  WaitForSingleObject( m_OverlappedWrite.hEvent, 1000 );
                  return dwBytesWritten;
            }
            return 0;
      }
      return dwBytesWritt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