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CS/WIN-C的问题

楼主(2006-03-14):
各位老兄,我用三菱plc时,FX—PCS/WIN-C老出问题,在调试中出现了下列问题:
1、程序出错  从plc中读出程序就剩下1个文件或者3个文件,即使读出4个文件也再也不能打开!
2、最后编程软件再也打不开程序了  可以进入编程界面但点击新建和打开都没作用,和没点是一样的  删除程序再重装也没变化!
到底是社么原因呢????苦恼啊!!!!1

网友A:
可以更换一个目录安装软件或清理愿目录下的垃圾文件重新安装。

楼主:
我更换了安装目录,也把全部的相关文件删除了,可还是不管用。
我的机器最近崩溃了,重新恢复了一下,再装上编程软件已经没问题了,希望下次别这样了!!!!

楼主:
这是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继续讨论,解决它!!!!!

网友B:
别用这个软件了。用GX-DEVOLEPER,好多了。

网友C:
可以用新一点的软件了

楼主:
我的程序已经写好了,再用别的版本的编程能行吗?????

网友B:
可以,没问题。

楼主:
ac 米兰:
   两套编程软件是完全兼容的吗????

网友B:
你需要自己多看看资料了。

笨!

网友:
用高一点版本的编程软件吧.

楼主:
还是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