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求教

楼主(2006-03-14):
富士变频,风机泵类132和160KW两台出现过电压现象。运行中出现故障,加速时间120S。请教可能会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谢谢!!

网友A:
是新机还是用到现在才出现故障的,如果是用到现在才出现的那就请你先初始化一下再重新设定参数试试

楼主:
是新机,刚用的。能影响的还有什么参数吗???在线等!!

网友B:
加速时间太短

楼主:
这台变频器是用在锅炉上的,要求起动时间不能太长的。要求几个风机的起动有个配合。如果起动时间有点短的话,多少才可以。风机也为132KW和160KW。我快晕倒了。赶紧求救呀!

楼主:
首先谢谢以上两位的指导。

网友C:
OU几?减速时间是多少?试试延长减速时间

楼主:
OU2和OU3都有。

网友D:
OU2,OU3与加速时间无关。减速建议120S
F09=0.5
F41=0

网友E:
过压报警与加速时间无关,建议延长减速时间试试.F09=00,自动转距.

网友F:
是减速时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