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加外接制动电阻

楼主(2006-03-14):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变频器须加外加的制动电阻!

网友A:
工艺需要时

网友B:
需要频繁快速制动的场合

网友C:
如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停止变频器动作,就需要
比如在程控细纱机就必须使用。

网友D:
如果你选择快速停机 且负载惯性较大 可选择使用能耗制动 加制动电阻

网友E:
减速时直流电压超过变频器的保护值,则须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楼主:
哦,明白了许多,谢谢 啊

网友F:
提升应用必须要加,因为下降过程电机肯定会做功

楼主:
普通的,风机水泵类负载,不用加吧

网友G:
风机水泵类电机如果要急停则也要加制动单元。

网友H:
那减速时间1.5S 120HZ到零 施耐德变频器可以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