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关于惠丰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14):
惠丰变频HF-315当频率达到35HZ时,显示OE故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维修?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过压了.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B:
应该是直流端检测电路故障,济南方寸科技

网友C:
35赫兹以下没有问题吗?显示OE故障应该是:过压或直流端检测电路故障,把电压调低一点看看什么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山东新世纪电子,QQ;443827424

网友D:
这个型号的变频器非常老,早已停产.应该是功率模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