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接线端子好容易出错啊

楼主(2006-03-14):
我第一次用台达DVP-12SA PLC,总的感觉性价比还不错,可是她的端子肯定是不懂工控的人设计的,DI和DO端子可以互插这很容易损坏PLC,接线也不方便。还有就是485通讯口端子太小,电源和通讯口完全可以放在正面用端子接线嘛。因此,可以判定设计人员原来是搞主板或显卡出生的。

网友A:
SA的设计本来就是小巧型的,接线空间小,肯定不如那种大大的ES来的方便。不过应该不是很大问题啊。DI,DO端子没有必要做成不一样的吧,上面有标号,仔细点是不会接错的。不过从安全角度,做成不一样的更安全一些。设计人员总会在方便性和可靠性中间做平衡的。485端子是比较小,但并不妨碍使用的。

楼主:
谢谢PLC产品处的回复,不过端子座旁有标号但是插头上没有编号,其实台达公司可以在DI、DO端子上作出不同的凹凸槽即可简单解决此问题,就像内存条上的偏心缺口一样。另外颜色不同也可以。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B:
我觉得这样还好呢,那种端子有时会弄坏,但是输入和输出不一定会全部用掉,万一坏了着急可以换下。。。。

网友C(2006-04-28):
485端子用螺钉端子好,参考NAIS FPΣ,不要引线插头,容易丢,我现用与台达变频通讯,很不便,变频器RJ11插座,买个带线插头很容易,但要与台达PLC485线连接很不便,线很细。

网友D:
我插错过一次!

网友E:
接线时难道不去看标注的X,Y文字来区分输入和输出~?上面的文字和端口是一一对应的的.

网友D:
还是改进一下比较好?

网友F(2009-05-29):
SA的本来用的地方就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