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Help 求救!!!直流电子负载的原理及结构图(就是那种方框图)

楼主(2006-03-14):
   求救啊,诸位能否帮忙。我想知道直流电子负载的原理方框图,类似大华电子的那种就可以了,结构简单的,用大功率MOS ,or IGBT 做的。本人愚顿,短期内自己根本无法研制出来,所以清高人指点一二!在下感激涕零!!!

网友A(2007-06-24):
我想知疲

网友A:
我想知道电子负载机的里面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原来杨过爱省事,为什么没有搜?!‘简体中文 和 繁体中文 和 英文网页中,约有 160,000 项符合直流电子负载的原理的查询结果’。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glgxy/glgx99/glgx9903/990303.htm 。还有许多。。。。

网友C:
     “直流电子负载的原理方框图”

1、我有一直流电源,我想检测我这个直流电源的输出特性如何?
2、我必须给这个电源接上“电压、电流、电阻任意可调的负载”,从而检测出我这个直流电源的负载特性;
3、“电压、电流、电阻任意可调的负载”,实物没有,我可以用电子器件连接一个电路,这个电路的电压、电流、电阻是可以任意调节的,这个电子电路就叫做要检测直流电源的“电子负载”;
4、其实你把一个直流电源供电的电子产品的直流电源看作被检测的电源,接在直流电源上的电子产品就是个电子负载;
5、例如,变频器的直流部电压520v,看作要检测的直流电源,那么后边的IGBT逆变器及其电机就构成一个电流可调的电子负载;
6、例如,音频功放,你把直流电源32v看作要检测的直流电源,那么接在直流电源上的功放电子电路就是个电子负载;
7、“直流电子负载的原理方框图”,一个方框是直流电源,另一个方框就是电子负载;
8、电子负载这个方框,又可以由大功率器件构成的恒流源、恒压源电路;调压、调流、调阻值的调节电路两大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