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0V继电器

楼主(2006-03-14):
需选用一款继电器:感性负载380V 2A 线圈DC24V,体积小可靠性高.谁用过类似器件,请提供参考型号.

网友A:
继电器的选型和负载有关系 吗

网友B:
简单。用DILEEM-10-G(24DC)的就好了。

楼主:
谢谢!“继电器的选型和负载有关系吗”负载的参数要能满足。

网友C:
可以选用施耐德旗下的RSB2A08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