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可以改变电机的机械特性吗?

楼主(2006-03-14):
(从结果看)变频器可以改变电机的机械特性吗(尽管电机的机械特性是不变的)?如v/f曲线设置为基本特性时,观察到电机变软。

网友A:
请教南风幽幽电机的机械特性的软硬量化单位是多少?

网友B:
是的,应该是变软!!

楼主:
暂做定性分析吧,请了。

网友C:
那么,能变硬吗?普通三相电机的机械特性已经是“硬”了。

网友D:
机械特性是“转矩-转速”曲线,我怎么觉得不受频率影响呢?因为额定频率以下应该是恒转矩的。明天再查查书看。

网友C:
那变频器恒功率调速怎么解释?我觉得应该是高速转矩低,低速则转矩大。
好像是通过提升低转速下(低频率)的电压来达到上述目的?

网友A:
对于三相交流基速以下的恒转矩变频调速来讲,从不同频率的机械特性曲线来看。转差率是随频率的减少而变大,而转差是不会随频率变化的(理论上不变,实际变化不大)。
问题是如何定义机械特性的软硬,是看转差率的变化,还是看转速差的变化?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转速的变化除于转矩的变化所得商的大小,来看机械特性的软还是硬吧?

网友D:
变频器输出频率在电机额定值以下时,是恒转矩的,不管转速如何变化,应该是“硬特性”;
高于电机额定频率时,是恒功率的,转速越高,转矩越小,应该是“软特性”。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6-3-15 16:50: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输出频率在电机额定值以下时,是恒转矩的,不管转速如何变化,应该是“硬特性”;
高于电机额定频…
--------------------------------------------------------------------------------------------
恒转矩调速时,机械特性不会变软;恒功率调速时,机械特性要变软,但软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