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A退火炉如何选开关

楼主(2006-03-14):
小弟刚领一差事,给500A的退火炉配线及电控柜,想请帮帮忙,选多粗的进线和开关

网友A:
能否解释下退火炉是怎么工作的?都有些什么设备?

网友B:
退火炉应该是三相上接电加热丝(Y或Δ接)作负载吧,纯阻性负载,开关比500A大一挡即可,防止电压波动引起跳闸!!

网友C:
应该把开关选大一及

网友D:
同意曹大平的观点。
500A的电流我认为应该选240平方的电缆

网友E:
500A退火炉应是三相电,电热丝三角形连接,纯阻性负载。热电偶接触器控制。

楼主:
200方的线行不/

网友F:
就用630A的开关,整定值调到550A~600A就可以,开关选D型或C型都可以。

网友F:
还有就是线径的选择,就选两根150的电缆。

网友G:
请问楼主:退火炉是否用的中频炉技术?

网友H:
退火炉应该是380V的电源,三相,具体的接法先不说,楼主所提500A的电流应该是线电流,退火炉是纯阻性的,那么就要用630A的空气开关,使用240MM平方的电缆.至于控制元件,可以是接触器,也可以是晶闸管.晶闸管没有火花出现.当然更好.

楼主:
谢了,各位 ,中频退火炉,现已安装,240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