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各位前辈:数控机床半年没开机,现在开机,存储在系统里的程序显示不出了,请问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谢谢哦!

楼主(2006-03-1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电池没电导致的吧
原来的程序备份了吗?

网友B:
电池没电了,我原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2008-04-23):
电池没电了,我们单位也碰到过

网友D:
还好只是程序,小心你的参数再丢了,赶快备份,不然哪天再一年不开机。丢定了,呵呵

网友E:
有些时候重要的参数还是用本子存起来比较好,电子产品依赖电能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