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SGDH+NS600 伺服电机发热解决办法

楼主(2006-03-14):
我用了四套SGDH+NS600 做了四个移载机,参数设置一样,但有两台电机发热,用手摸一秒以内,就受不了,请问高手,可以变动哪些参数来解决发热问题?

楼主(2006-04-21):
请高手帮忙,以前的是安川∑1的1.9KW 的电机,现在用的是∑2的2.9KW
的电机,如何会发热严重呢?我观察转动惯量达到了3000,请问转动惯量与发热有关吗?发热是与磨擦和电流的大小有关的,是转动惯量越大电流是否也越大?

网友A:
我看到三洋的伺服电机侧面都加了风扇!!!

网友B:
是SGMDH吧?驱动器的用户参数Pn50A和Pn50B的出厂设定更改过吗?

网友C:
曹博: 我看到三洋的伺服电机侧面都加了风扇!!!
请问您看到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据我所知只有大功率(20kw以上)的电机才在后部加装风扇进行冷却。而使用大功率电机的客户并不多。
dxw: 请问是用于什么设备,您计算过转动惯量比是多少吗?一般机器不可能有这么大。根据您的情况,可能增益设定的太高,造成电机振动而产生,通常容易出现过载报警。

网友D:
我看来看去还是没搞清楚楼主在说什么,你是说以前用1.9KW的电机没有发热,换用2.9KW 的电机后有发热现象还是什么??
要大家讨论问题那就先把问题的现象、状态等表达清楚嘛!!

网友A:
是在高交会上看到的,具体功率不清楚,但是外径比较小,大概80~90,功率应该不大。

网友E:
参数设置肯定完全一样吗?建议先Fn005一下,再重新设参数。如果还是这样,把驱动器对调一下,看看是否还是同样的现象。如果还是,那就应该是控制上有问题,也可能机械传动机构不一样,导致电机加减速时间不同。特别是在有可能频繁启停的时候,发热是很正常的。我的一个客户,1.8的电机每分钟60次的启停,每次都是转一圈,结果只能用电风扇冷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