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笼型电动机软起动柜设计

楼主(2006-03-14):
交流电动软起动柜(装置)主要用以实现单台或多台交流电动机软起动的电力电子控制器、开关(软、硬)电器及共同控制、测量传感器(软、硬)和调节装置(含PLC)的组合,以及上述电器装置与其互相连接部分、辅件、防护外壳、支持件的成套装置总称。
 软起动柜(装置)的型式有四种:壁挂式、动力箱式、固定安装柜式、抽屉柜式。
 由于软起动柜内装有电力电子、微电子、低压电器、电气辅件等几大类产品,生产软起动柜的厂家通过先进的元器件选型、完美的防护外壳,以及合理并符合电磁兼容原则的布线与联线,达到了国际和国家标准的要求。这些标准是:IEC947-4.2交流半导体电动机控制器和起动器。(本标准已转化为国家推荐标准GB/T 14048.6—1998),及由全国电力电子学标委会、传动用变流器标委会起草报批的JB/T ××××—2000交流电动机电力电子软起动装置。
 一个完善、符合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软起动柜将是通过结构设计、工艺设计、柜体设计,以及相应的型式试验程序完成的。本章将分节介绍天津天传电子有限公司及其合作的伙伴们共同为用户提供可靠、性能好耐用的软起动柜。
5.1  软起动柜设计依据的标准要求
5.1.1  柜(装置)安装环境要求
        a  、周围空气温度
  户内安装的周围空气温度不得超过+40℃,而且在24小时内其平均温度不超过+35℃,周围空气温度下限为—温带地区为-25℃
                  —严寒地区为-50℃
 上述周围空气温度下限指成套装置防护外壳周围的空气温度,而交流电动机软起动电力电子控制器的周围温度的工作温度下限为+5℃。
b、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在+40℃时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时允许有较大的相对湿度。例如+20℃以下时相对湿度为90℃,相对湿度变化率不超过5%/n。但应考虑由于温度的变化有可能会偶然的产生适度的凝露。
c、海拔
  安装地点海拔不超过1000m。
(编者注:①本产品在超过海拔1000m应用时,每100m起动器电流降1%使用;
          ②本产品的使用环境超过+40℃时,在45℃~50℃降容使用,起动器每升温
                  1℃,电流减少2%。)
 d、污染等级
               规定为污染等级3:存在导电性污染,或者由于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成导
电性污染。
  e、振动
       安装地点所允许的振动条件:振动频率为10~150Hz,振动加速度不大于5m/S2。
5.1.2   柜(装置)基本性能要求
 a、印制板
      应符合GB4588.1和GB4588.2-1984“金属化孔,单、双面印制板技术条件”。
 b、指示灯和按钮颜色
      应符合GB2682-1981“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颜色”要求。
  c、主电路和辅助电路的鉴别
             用形状、位置、标志或颜色应很容易区别主电路的保护导体(PE)。如用颜色,保护导体(PE)必须是绿色和黄色(双色),颜色标记最好贯穿导线的整个长度,中性导体(N)是淡蓝色。主电路的鉴别由制造厂负责,而应与接线图和图样的标志一致。适合地方可用GB7947的鉴别方法。
d、接线辅件
    应符合JB/T9659.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用接线端子排”。
e、母线与绝缘母线的尺寸
            装置内导体截面积的选择由制造厂负责,除必须承载的电流外,不应考虑所承受的机械应力,导体的敷设方法,绝缘类型,所连接的元件类(如电力电子控制器)。
f、布线
             两个连接器件之间的电线不应有中间头或焊点,应在固定的端子上接线。通常一个端子上只能接一根导线,将两根或多根导线连接到一个端子上,只有在端子为此用途设计或经特殊工业处理,并经试验验证时才允许。
     i、温升
部件与器件 材料与被覆层 温升(K)
半导体电力器件及其他电气元器件 应符合元器件各自标准规定
连接于低压电器的母线的连接处 铜    无被覆层 60
铜            搪锡 65
铜            镀银 70
铝            搪锡 55
连接于半导体器件的母线的连接处 铜    无被覆层 45
铜            搪锡 55
铜            镀银 70
铝            搪锡 35
与半导体器件相连接塑料绝缘导线 45



j、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额定绝缘电压Ui(V) 爬电距离(mm)
Ui<63 2
63<U ≤400 5.6
400<Ui≤660 9
660<Ui≤800 11
800<Ui≤1250 8

额定绝缘电压Ui(V) 空气中的最小电气间隙(mm)
Ui ≤660 8
660<Ui≤1200 14

     k、安装与接地
装置中的导线截面积S 相应的保护导体的最小截面积Sp(mm)
S>16 S
16<S≤35 16
S>35 S/2

h、噪声
  &nb

网友A:
这么详细,弄到资料库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