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

楼主(2006-03-14):
家里的插座坏了,露出三根线:火线,零线和地线,讨厌的是三根线的颜色竟然是一样的(排线工人偷工减料)。请问:在只有电笔的情况下,怎样区分零线和地线?

网友A:
家里的插座标有L=火线,N=零线,另一条就是地线。
其实还有简单的,以三角插座为例:只要你记得左零右相上面就是地线。

网友B:
先找出火线,然后把灯泡打开,用电笔量,除了火线,电笔有指示的是零线

网友C:
“先找出火线,然后把灯泡打开,用电笔量,除了火线,电笔有指示的是零线”
楼上说错了。不同意。
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公布答案吧.我没什么办法!

网友E:
在断路器处断开零线,然后按wuhan503所说:“ 把灯泡打开,用电笔量,除了火线,电笔有指示的是零线”

网友F:
进线开关OFF,用万用表去测量,一般地说PE线是直通的.

网友G:
把总的零线断开,只送上火线,用电笔测,亮的就是地线。

网友H:
接个负载试下就出来了,呵呵!但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只能用电笔,不许借助其他任何东西。

网友I:
我认为跟这个系统的接地方式有关系,一般情况下单用电笔是无法分辨,用单相漏电保护器还行。

网友J:
直接用手去抓就OK 了!嘿嘿!~

网友K:
下面引用由wuhan503在 2006-3-14 19:51:00 发表的内容:
  先找出火线,然后把灯泡打开,用电笔量,除了火线,电笔有指示的是零线
请问电笔对零线有什么指示哦?

网友L:
将所有用电设备断电,然后将总开关后零线断开(使用220V电源的情况下才能用这方法),只通火线,先将火线认出来,然后取一灯泡,一端接火线,另外一端分别接另外两条线,当检测到开关后总零线带电就说明这条是零线了,另外一条就是地线。

网友L:
还有个方法(条件是总箱必须有漏电开关),取一条导线连接到水管的金属部分,分别将要区分的线接触这条导线,漏电开关跳闸的就是零线。

网友M: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的不是插头.我的是接触器  继电器
是这样的 我把地线当做了零线 结果是 接触器  继电器不工作

网友N:
把断路器断开,用零线接上端子火线,搞定

网友O:
我同意乐此不比的说法。

网友P:
把电关掉,用万用表测和总地线相通的就是地线,

网友Q:
赞成  乐死不疲

网友R:
sb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S:
将入线的零线断开.打开家里的灯开关,再用电笔测量,受控的是零线,不受控的是火线,另一根便是PE线了.

网友T:
使用那插座带灯泡.用电笔量各线,一般零线有微亮的.而地线应没有亮.
还有就是原来有人常用的偷电方法,火线找出来后,用电时电表转动的为零线.用电时电表不转动的为地线.

网友U:
   因为家里面插座一般都是带漏电开关控制的,只要开关在OFF状态,然后开灯,用试电笔能感应出电压的,便是零线和火线,只有地线才感应不出电压.明白了吗.
   还是"乐此不疲"说的对!

网友V:
下面引用由wuhan503在 2006-3-14 19:51:00 发表的内容:
  先找出火线,然后把灯泡打开,用电笔量,除了火线,电笔有指示的是零线
--------------------------------------------------------------------------------------------

网友W:
下面引用由蟹爪兰在 2006-4-4 22:54:00 发表的内容:
  将入线的零线断开.打开家里的灯开关,再用电笔测量,受控的是零线,不受控的是火线,另一根便是PE线了.
--------------------------------------------------------------------------------------------
  还有就是火线进灯泡.分别接入其它两根线   看电表  走字的零线  不走字  地线  建议不要偷电哈!!(不完全适用适电表而定)

网友X: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想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网友Y:
如果有漏电保护器的话当负载接在火线和保护线间时漏电保护器就跳了。

网友Z(2006-04-19):
前面几个朋友都说一火一地看电表转不转来确定零线或地线,我看是不行的,因为只要有电流流过电表它都会转,不管一火一地或一火一零,这个我试过,还望各位想别的办法。

楼主(2006-09-04):
呵呵,大家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A(2006-10-28):
用一只手拿电笔量火线,另一只手分别接触其他两线,电笔亮度高为
零线。原理从略.

网友AA:
求最佳答案

网友AB:
先用电笔测出火线,再用灯连接进火线与另外任一根线,如果接上去时上一级漏电保护动作,则当时接的是一根火线,一根地线.那么还有一根就是零线呀.

楼主:
同意王小四同志的意见.

网友AA:
如果没有灯和漏电保护器,只用电笔怎么判断?

网友AC:
那你也只有在开关处断开零线,然后送电测除了火线,再有电的就是零线了.

网友AD:
我看楼上的也许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在现场很实用,操作起来也不复杂

网友AE:
z找个站大岗的木匠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B:
打破沙锅问到底:
最简单的,先测出相线,再拿其它任一根先往地上一插,如果相线上没电啦,那往地上插的是零线.
因为家庭用电,即使家里没装漏电开关,上一级的电力部门的配电柜上肯定装了漏电开关,你那里不跳,他那里也会跳的.

网友AF:
在空开处拆下零线送电,在量零火都有电,地线没有电

网友AG:
插座有3孔的,只要你记得左零右相上面就是地线。

网友AH:
小常识,学习中。

网友AI:
下面引用由wuhan503在 2006-3-14 19:51:00 发表的内容:
先找出火线,然后把灯泡打开,用电笔量,除了火线,电笔有指示的是零线
--------------------------------------------------------------------------------------------
支持!

网友AJ:
不如看这图有意思

网友AK:
出个不用电笔的好主意
1.测定火线的方法,碰一下水管,有火花并跳闸的是火线,或用手弹一下,发麻的是火线
2.测定火线的方法,碰一下水管,没火花并跳闸(漏电开关)的是零线。
3.测定地线的方法,碰一下水管,没火花并不跳闸(漏电开关)的是地线。

楼主:
TO:飘雪
果然是个电工的好苗子,谢谢推荐。

网友AL:
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