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电动机之间的距离应该多大?

楼主(2006-03-14):
请问布置两台电动机之间的距离应该多大?有没有什么标准

网友A:
最好别妨碍拆装地脚螺丝,也就是说不需要专用特制工具就可以拆装电机。
随便说说,不能算答案,给个建议吧,呵呵……

网友B:
 自然是根据设备情况合理安排。在没办法情况下应以方便拆状,维修的好

楼主:
谢谢,这些我考虑了,主要是因为电机功率比较大,会不会相互间产生干扰?

网友C:
应该不会,我们公司有多台电机挨着布置,也只是考虑维修方便,运行二年以上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楼主所担心的干扰是指那一方面?
我会把是否利于散热考虑进去。

楼主:
TO南风悠悠:
    我第一次搞这个,要布置两太110KW的电机,要并排放置,你给我参考下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也可发我邮件,我的油箱tianyasijunf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