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液位检测相关

楼主(2006-03-14):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检测污水(含泥量很大)液位?原先是德国进口的浮球开关,不太耐用,想改……
下面一个,低位检测,上面还有一个,高位检测。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再经继电器入PLC。

网友A:
用超声波液位计,就是价格贵了点。

网友B:
用三极管接一个电路,用一个铁线放在水里。那样不行吗

网友C:
检测污水,超声波液位计不行.浮球开关,比较直观.如果只有两个开关位.楼上说的办法不妨试一下.

网友A:
非接触式二线制连续测量超声波液位计适合应用在酸碱罐、油、污水罐测量,最大量程范围达12.2m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改用普通晶体管液位继电器来试用一下,看效果再定了。运行了几天,倒还稳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