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力补偿

楼主(2006-03-14):
三台三相电机 共4.5KW,要加多大的补偿电容?

楼主:
知道的大哥说说?
是这样算吗Q=&3UI &表示根号.

网友A:
补偿电容与功率因素有关系,同一个电机其功率因素与所带负载的的大小有关。电容补偿公式是:Q=P(tgφ1-tgφ)其中Q是电容的容量,P是有功功率,φ1是补偿前的相位角,φ要补偿到的相位角。

网友B:
乐此不疲说的对,还有你的功率因素要达成多少,因为农电和工业用电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当三台电机开起时,电压才350多伏,,我现在就是要补到正常,需要补多大的电容?负载就是锯片切木头.

网友C:
电压才350多伏,三台三相电机 共4.5KW。即使电容补偿的合适,以我看也不会完全解决电压才350V的问题。不过250V倒是还在负百分之十范围内。

网友A:
加了电容补偿后,由於减少了无功电流,电压肯定会提高,但是不一定会“补到正常”。你现在的问题是线路压降太大!是否输电线过长?或所用的供电变压器过载?

楼主:
谢谢回复!!
是啊,想想即使是没有补偿,电压应不该差那么多啊!是得考虑一下外围因素.
乐此不疲:就那个条件要补偿多大的电力电容才可以让电压有所提高.

网友A:
按功率因素是0.8来考虑,4.5千瓦的负载可并联一个1.87千乏的电容器

楼主:
看了他们的现场,是真的好远,一个变压器都很多用户在用,如加个稳压器是否有用?
按您说的,用公式套相当于36UF的电力电容.

网友D:
乐此不疲 说的好

网友E(2007-12-11):
我个人认为,应该并上一个1.4千乏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