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瓶冒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3-14):
我使用的叉车点瓶使用一年左右,在充电的时候开始冒出一股刺鼻的烟气,且电解液蒸发很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电瓶的使用周期到了吗?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充电电压高使充电电流大电池过热造成电解液蒸发冒烟。一般来说电池的寿命还是不只一年,除非平时就维护不当,使极板有所损坏,电池内阻增大。

楼主:
唐老师好!电瓶平时都要做那些维护呢?我们的充电器都是自动充电的,我们一般是不对充电电压和电流进行调节的,除非电平时初充电

网友A:
定期检查酸液比重和量,量不足要补充配好的稀硫酸液,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随时间的推移,容量、充放电流等指标都会下降,因此充电机的充电电流应适当调小些,或先可大些要满时减小,这是充电电池本身就要求的。
还有就是你的电瓶车应是很多节电池串联的,其中是不是有较差性能的了,充电或放电时可检查每一节电池电压看是否一样。

网友A:
充电时,如果测出某节电池电压高,说明该电池内阻大,或酸液或极板有问题,其结果是充不进电,这节电池在放电时往往也首先跌下12V电压以下。
反之,放电时,如果测出某节电池电压比其他低很多,说明该电池内阻大,或酸液或极板有问题,没有充进电,这节电池在充电时往往比其他电池电压高很多也可能高出14V或更高。
一般来讲,充电时单节(12V的)电池电压不要超过14.8V;放电时单节(12V的)电池电压不要低于10.8V。

楼主:
唐老师好!我们平时对电池的充放电电流是不进行调节的,充电器为智能型的,充满电后会自动断电的。另外我们平时能做得就是在充电前检查一下电池里的液体的多少,然后添加补充液,所谓的补充液应该就是蒸馏水吧,但里边可能也有一点点酸(用比重计测不出来)。但是电平生产厂家要求平时补充的必须是蒸馏水,不能添加带酸的液体。

网友B:
刺鼻的烟气应该是酸雾,极板硫化严重,沉积物过多。正常充电以产生氢、氧消耗水,不会有气味。一般情况补充液蒸馏水。用比重计测试需要加稀酸时必须及时添加。用蓄电池综合测试仪(不知道是否还有用放电叉的)测量,估计该电瓶寿命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