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请教变频器如何组成MODBUS网接入工业以太网通信?

楼主(2006-03-14):
1、有没有朋友将若干台变频器、软启动器组成MODBUS网络,再接入工业以太网的实例?
如何实施?
2、另外一种方式是否可行,直接接入工业以太网,以MODBUS协议与控制器进行通信?
这样的话,变频器、软启动器的接口必须是RJ45网口吧?谢谢!!

网友A:
这样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变频器、软启动器的接口可以是RJ45网口也可以是传统串口外加转换模块或串口服务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