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高手如何用VB编写Q PLC与计算机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06-03-14):
现在Q PLC的QJ71C24需要与计算机进行通信,请问是否一般选用RS232口而尽量不用422口,现有资料一般多为用VB6.0介绍FX PLC与计算机进行通信的程序,QJ71C24与它有什么差别?再者VB中通信控件MSComm的功能及相关资料哪里可以获取?请各位大侠将程序和相关资料发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A:
RS232口和422口各有优缺点,目前来看,232稍多一些。
Q系列协议和FX不同,不能采FX协议开发,可以采用插入三菱通讯控件的方式开发,较简单。

楼主:
to激情如火:
QJ71C24与计算机进行通信的程序与AJ71C24与计算机通信的区别大吗?是不是向下兼容,可以直接引用AJ71C24与计算机通信的程序?
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B:
不行的,A系列和Q系列的设计理念不同,不能通用的,用三菱的MX-COMPONENT就可以实现计算机和PLC的通讯,安装完COMPONENT就可以在VB里调用QJ71C24控件了

网友C:
http://www.syslink.com.cn 有MelsecQn.OCX控件下载(新闻快递内),使用比MX COMPONENT简单

楼主:
除了计算机侧编写程序外,还有QPLC侧的程序又如何编写?在GX-DEVELOPER上需要什么设置?能不能将程序也做一个解释?

楼主:
在编程序前我还想明确Q系列PLC和计算机具体的通讯格式应该是怎样?在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就有明确的数据格式,不知道Q有没有?
怎么没有高手复呢?

网友D:
用232通讯,需要设置一下PLC的通讯格式.
"用三菱的MX-COMPONENT就可以实现计算机和PLC的通讯,安装完COMPONENT就可以在VB里调用QJ71C24控件了"是的,很方便的,你装一下这个控件,调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2007-06-05):
To 流客 我是FX1SPLC与PC通信,采用专用协议1,是不是必须的用MX-COMPONENT控件啊?你那里有没有这个控件能不鞥给我发过来啊?caixia336@sina.com 或者要是不需要的话PLC端除了进行通信参数的设置,是不是还得编写程序?需要怎么做啊? 非常感谢

网友F(2007-08-18):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