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SUBISHI(FX2N-1HC)的問題?

楼主(2006-03-15):
各位師傅:請教各位一個問題?怎樣才能把1HC 的數據在斷電的時候保持它。(1HC接的是A,B相的光學解碼器)。還有我在手動的時候,可以讓它的數據為0 。請教各位:該怎樣寫梯形圖才好呢?TKS!!!

楼主:
各位师傅:我用了停电保持寄存器D200--D511,也还是不行。与单元模块的性能有关吗??

网友A(2007-11-08):
我有一片论文发表在此网站的数据库里,里面详细阐述了1HC与磁栅尺和GOT940的配套用法。搜寻用户名zhangfulin应该能找到

楼主(2007-12-19):
你好,张工,我没有看到,可否帮忙把连接地址发在上面呢?谢谢!!

网友B:
佩服,時間這么長還在追,精神極端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