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路590+的故障(转速提不上去)

楼主(2006-03-15):
现场:挤出机(600rpm),90Kw直流/224A/1500rpm。电流表是RKC-CD910
问题:试运行的时候,转速提到440rpm左右,电流约100A。然后转速突然慢慢往下降,
降到几十转,(在这个过程中,我把喂料机速度调到了0)。等喂料机停了以后,电
机转速又开始往上提。
我把速度稳定在300rpm,运行正常。最终我提高到400rpm,运行了一段时间(),也没什么问题。

另一个问题:直流电机带测速电机,但是调速器里却把“速度反馈方式(SPEED FBK SELECT)”设定为“电压反馈(ARM VOLTS FBK)”。这样做会带来什么问题?

网友A:
速度控制不稳定

网友A:
速度下降的时候,看一下速度给定值有无变化,看速度偏差大小。在挤出机上用电压反馈我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直流电机带测速电机,但是调速器里却把“速度反馈方式(SPEED FBK SELECT)”设定为“电压反馈(ARM VOLTS FBK)”,这样的话,测速发电机就没有起到作用,对于速度严格的系统来说,还是要为实际速度反馈模式。

网友C:
把失速防止功能关掉试试看

楼主:
我记得变频器里有“加速中防止失速”这个功能,但是欧路里面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有,需要调哪个参数?

网友D:
用过590,没用过590+,看一看。

网友D:
现在怎样了,关心此问题。

网友E:
如果在无测速运行的状况下电流还是大的话可能是电机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小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走了弯路,根本就是电流表的问题。调速器里显示电流已经到80%了,而电流表上显示只有80%×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
所以我把电流表的量程设为两倍的电机额定电流,就OK了!
说到底还是主机过流引起的转速下降,但是因为量程设置错误,就导致没出现过流报警。

网友D:
总结一条经验,遇到技术问题,必须将故障现象,特别是现场一些相关情况要搞清楚,这样才能对症。

网友F(2006-10-12):
请教高手,590+龙门刨床在反向时不平滑,碰到反向行程开关是突然反向,震动很大。这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G(2008-06-06):
是电机抖动还是机械震动???

网友H:
需要专业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广告设计请进www.globalv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