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欧路调速器的自整定?

楼主(2006-03-15):
机械出身的我刚接触电气控制,经常听说欧路调速器自整定。我想搞明白到底什么是自整定?它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自动调整电流环参数,主要是比例,积分,电机电阻,电机电感,电机电流最小连续值。还有磁场的弱磁曲线等,速调应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