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谁用过带行程输出信号的汽(油)缸

楼主(2006-03-15):
要求行程8CM左右,直径小于5CM,行程输出是电流信号,谢谢

网友A:
我用过很多,行程从2CM-50CM,直径从1.5CM-6CM都有用过。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汽缸活塞从零到8cm,输出一个连续变化的电流信号(比如4-20ma)吗?如果是这样的,我还没见过。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我的初步方案是选用磁栅或磁感应同步器之类的位移传感器+电流变送器。

网友C:
加直线位移电位器,再把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

网友B:
太湖银鱼高我一筹啊。在汽缸活塞杆上安装一个目标物,其位置代表活塞的行程,用涡电流位移传感器/各种激光位移传感器/各种超声波位移传感器都可以。其中有些传感器有4~20ma的模拟电流输出。 我只想到用汽缸内置的磁环作为目标物,思路较为局限。

楼主:
谢谢,现在问题有点眉目.我现在想用管形空心线圈内通过圆拄铁心的办法来测量,有生产这种产品的朋友请联系,要便宜,我用量不小,我算了一下,我们自己的制作成本小于100圆.

网友B:
管形空心线圈内通过圆拄铁心的办法来测量,测量什么量?如何转换?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