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间接寻址?

楼主(2006-03-15):
我想将H2001这个地址先存入一寄存器D0,再将K50写入D0里存的H2001地址里,如果用MOV H2001 D0,是将十六进制的数传入D0,不是将变频器的地址H2001写入D0吧?还有如果进行联机装置的地址是2,想将K50数值写入地址H2001,那么如何进行间接寻址呢?在哪里用什么指令表示出来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需要这么用吧,一句一句写不是更好吗

楼主:
如果我要用RS指令作通讯时那么如何将设定好的频率值写入2号变频器H2001的地址里呢?请给出例子吧。谢谢了!

网友B:
什么叫寻址啊???

网友C:
是三菱的吧,用变址寄存器D Z可以实现,看看手册。

网友D:
台达PLC吗?H和K开头的表示的是常数值,不能作为地址存放数值的~

楼主:
是台达的PLC,TO yangyafeng:那台达的不能进行间接寻址吗?如果能怎么写呢?

网友D:
对通信地址(H2101)等写入数据不能用MOV等传送指令(请仔细查看编程手册中每个指令对应的操作数是什么),而需要用通讯指令来读写访问,台达的通讯指令有RS/MODRD/MODWR/MODRW。

楼主:
TO yangyafeng:我就是想用RS指令来作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使用RS指令,向MODWR按照 联机地址 欲写入数据的地址 欲写入的数据 格式添入即可写入变频器里频率,可是用RS如何将数据写入2号变频器地址H2001里?能不能给出一个向MODWR一样的格式,我是不知道RS做通讯的格式和如何运用。请指教一下。

网友D:
手册中应用指令API80 RS有控制变频器的范例(WPL帮助文件中也可以找到).RS指令要注意校验码的正确计算,前面发送的数据不同,校验码就不同。另外使用RS指令时发送的笔数一定要正确,它发送的笔数是按BYTE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