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以太网的电缆如何选型?

楼主(2006-03-15):
请问:
现有一设备提供以太网接口,需要与上位控制器通过以太网通讯。
这个通讯电缆如何选型?
是不是普通的屏蔽计算机双绞线就可以了?

楼主:
电缆截面有要求么?

网友A:
普通楼宇综合布线用5e类电缆(UTP、FTP)不宜用于户外、高温、油污等场所。
工业现场应选择耐温、耐候、耐油且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屏蔽双绞电缆,必要时可选具有铠装外护层的数据电缆。
考虑到与RJ45连接器兼容,电缆导体不宜过粗,一般为24AWG(最大22A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