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感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6-03-15):
各位高工大家好:
   小弟刚入行,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大功率电感的计算,我在网上查了很久也没查到,
   请各位高工指点。电感是多层饶制的空心线圈。最好是准确的计算公式。因为我们是用于谐振的。电感里的电流一般为1KA以上。
   我的EMAIL:scmi-tao@163.com

楼主:
怎么多不知道啊 ?不会吧?

网友A:
如果是动态值,测电压电流,用公式计算

网友B:
转帖:http://www.eetchina.com/DG_FRE_REPLY_10003_1000024543.HTM
回复:空心线圈电感量计算公式 发布时间:2005-09-19 作者: 王生
 空心线圈电感量计算公式:
l=(0.01*D*N*N)/(L/D+0.44)
线圈电感量 l单位: 微亨
线圈直径 D单位: cm
线圈匝数 N单位: 匝
线圈长度 L单位: cm
频率电感电容计算公式:
l=25330.3/[(f0*f0)*c]
工作频率: f0 单位:MHZ 本题f0=125KHZ=0.125
谐振电容: c 单位:PF 本题建义c=500...1000pf 可自行先决定,或由Q
值决定
谐振电感: l 单位: 微亨

我们做个朋友如何? wtr12345@126.com

网友C(2008-12-21):
大虾,25330.3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