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变频器的报警输出

楼主(2006-03-15):
我公司有一条生产线,其中有一台变频器专门负责一种原料的添加。当这台变频器故障时,要求主机自动停机。矛盾的是,如果简单连锁,主机没法启动。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教各位。

网友A:
变频都有故障输出功能和运行输出的.可以配合使用.

楼主:
我用的SIEMENS的,只有一个常闭触点啊

网友B:
变频都有故障输出功能,常开常闭触点都有。

楼主:
siemens 的 MICROMASTER 只有10和11号端子是OUTPUT RELAY,它的设定是在P061上,我现在设定他为5,当变频器的频率低于最小频率时输出,但开机时每次都报警。我如果选择8,则是报警输出。不知道选择哪个好

网友C:
实在无法设置,选择8,用外接电路转化一下nc为no。

网友D:
那时运行与停止输出.不是故障输出.

网友E:
西门子的变频器是最灵活的,不知道您用的是那一型号?
西门子的变频器其实我觉得可以当小的plc来用,您在看一下?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发email:yuanyue606@sina.com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