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问编码器index信号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6-03-15):
在us digital公司的一款编码器,其中有一路信号是index,不明白其作用,从我上位机软件控制看,好像是复位,不知那位大侠用过,还望赐教。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如果是周期性出现该信号,可能类似于Z信号,相当于一圈有多个Z,如果周期微变可能还有更有趣的用途。

网友B:
应该就是国内通常所说的Z信号,国外产品有时是喜欢称之为Index,尤其实在“从我上位机软件控制看,好像是复位”这样一种使用情况下,必是Z信号无疑了!
一圈多个Z,还真没用过!是否可以详细谈谈“周期微变”以及“可能还有更有趣的用途”到底是何妙处?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现在没有实物,也没法测,只好猜测,这个Z信号一般是一圈出来一个,但是还可以人为的给他复位,置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