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6-03-15):
你好:
     现在接一工程改造,用S7-200,第一次用.现有以下问题,请高手多多指教.
我现在用递增指令.输入信号接通一次,可以结果值一下增加好多.是为什呢,比如:LDI I0.2 INCW VW200,还有我现在用编码器接入高速计数器HS0,想将HSO的值变为BCD码,应该用什么指令.
          谢谢1

网友A:
用上升沿.

楼主:
回路中是不是加EU呀,加了也不行,

楼主:
ld i0.2
eu
incw vw200
接通I0.2 回路根本接不通,VW200不计数

网友B:
你真的能确定是接通一次吗??PLC的扫描很块的。

楼主:
对,不过我是用线手碰上去的,可能是扫描太快

楼主:
前面条件一样,后面的递增指令改成计数器就可以,为什么会这样呢,搞不懂。

网友C:
ld i0.2
eu
incw vw200
我模拟过,可以啊!肯定是你把VW200在其他地方有冲突,再查查。
要不另换地址。

网友D:
使用计数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