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

楼主(2006-03-15):
  请告诉我热电偶的工作原理,怎么用?我刚接触到,还比较菜,请帮忙啊

网友A:
热电偶的电极由两根不同导体材质组成。当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差时,就会产生热电势,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B:
它的正极是铂铑10,负极是铂。通过特殊工艺将两极的一端焊接在一起做为头部,另一端做为信号端。当头部受热时,由于两极的材质不同,在信号端就会产生一个热电势。而且这个热电势具备非常高的可重复性。国际上已经有标准的分度表。经过外部信号转换,这个信号就可以变成所对应的温度信号。通常应用在温度较高的场合

网友C:
 热电偶温度计测温原理:
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利用热电偶的热电效应来测量温度的。
 热电效应-----将任意两种不同的导体A、B组成一个闭合回路,只要其连接点l、2温度不同,在回路中就产生热电动势的现象。

从物理上看,热电偶回路产生的热电动势主要是由接触电势组成的。当两种不同导体A、B接触时,由于导体两边的自由电子密度不同,在交界面上便产生电子的互相扩散。扩散达到平衡时,在A、B两个导体间的电位差称为接触电动势,其值决定于两种导体的材料种类和接触点的温度。
回路中的总电势为: ,可见当 时, ,即存在热电动势。且有性质: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导体时,只要接入第三种导体的两个接点温度相等,回路中总电势值不变。热电偶的这种性质在使用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使我们可以方便地在热电偶中接入所需的测量仪表和导线来测量温度。
由热电偶测温原理可知,测温关键要使冷端温度恒定或相等(使用补偿导线给以解决)。
为了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即冷端温度不为0度时,因为仪表的分度表是在冷端温度为0度的条件下得到的)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采用冷端温度补偿。

网友D:
随便找本仪表方便的书一看不就明白了啊

网友E:
推荐这本书:华北电力学院的《热工测量参数及仪表》

网友F(2006-04-15):
去自助资料库里下载一本仪表工手册,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G:
简单的问题,自己查资料就可以了,现在工具书、还算多

网友H:
请问标准的分度表可以在哪查到?急......
QQ:171433139 随时在线.

网友I(2006-07-01):
工控论坛上有分度表下载,你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