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振动

楼主(2006-03-15):
    请教各位:电磁振动的原理是什么?能详细指教一下吗?

楼主:
  呵,没高人指教一下吗?

网友A:
简单讲一下:通电建立磁场,磁场带动振子震动一次,同时振子带动一个机构断开通电回路,振子复位,同时接通电路。如此周而复始,形成电磁振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电磁振动,我用过一种,电磁振动给料机,它其它原理是靠动静铁芯之间的快速通断而进行的,它一是种半波整流,每一个周期通断一次,即0.02秒通断一次,一分种3000次,基本这样,具体得看电路!

楼主:
  哈,谢谢悠悠和朋友师傅.但悠悠师傅能解释一下振子的概念吗?

网友C:
买一个理发用的电推子,打开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