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

楼主(2006-03-15):
各位大家好!
我有一个关于单片机的问题要请教大家!
题目是:机电设备的过流过载保护
要求是:设计本安型采集信号电路,有兵字变压器实现变压,传送到单片机。
单片机判断:过流断开,过载报警。单片机显示和输出!
期望大家给我设计一个相关的电路图!
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8-07-22):
还要本安,那要控制好板子的电流,不能过大,小于120mA

网友B(2008-11-07):
用传感器采样电流信号,经模/数转换后采集到单片机,设计滤波程序,防止干扰,然后设计数值比较程序,最后输出所需信号,至于具体电路自己慢慢来,不很难.经验是积累出来的.

网友C:
120mA就可以本安了?电压等级多高?

网友D:
学习中,板子的抗干扰设计,精准电源的设计很重要喔

网友E(2008-12-31):
用智能数字电流表控制行不行